orcad怎么找不到第三层工具栏。。。求教高手啊

楼主(2010-06-14):
如图所示,左边那个是教学视频的截图,右边是我自己的orcad,怎样像那个视频一样,把第三层工具栏弄出来啊??拜托啦

网友:
建的类型不同,教学用的那个,建的是仿真用的那种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是我用的软件不行么?

网友(2010-07-18):
回复  还不说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是我用的软件不行么?
引用 网友B:

    版本问题,你用的是Lite版的。

网友:
在新建工程时,选Analog or Mixed 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