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X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10-06-14):
用过好几种原理图工具,例如orcadprotelDxp,pads,这几种原理图工具感觉都不错,唯独DXDESIGNER,我感觉特别难用,EE2007.5是改善了不少,但与上面几种原理图工具相比,还是难用多了,例如,连一根要一直按住鼠标左键,而且没有引脚中心点捕捉功能,这么好的一个EDA工具,原理图工具怎么这么傻,而且还是mentor的统一原理图绘制工具,这个好像没道理啊,是不是我没用对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第一点,对着管脚单击右键,第二点,线走到pin的附近会自动连接上,不用对其,嫌麻烦可以关闭格点,用无网格

网友:
我觉得在dxdesigner中不用输入封转信息这点就很好,速度很快,还能自动为元件编号,并且修改原理图标注到exp中很方便,与exp的交互也更好,选中原理图就直接在exp中高亮了,在allegro中还要右键选择select,感觉有点多余,在dxdesigner中还能看到封转的信息,但是dxdesigner批量修改元器件很不好用,这点做的很傻,dxdesigne中可以调用ces进行约束,做原理图的时候就能为布线做好约束,这也很方便,还能添加spice模型进行仿真,做到一份原理图仿真布板都可以用,结合ics pro更好用

网友:
dxdesigner中如何仿真!请赐教!

网友:
可以看看dxsim的帮助文档,仿真是一两句说不清的

网友:
三楼的,能发一份2007的dxdesigner中文的教程吗,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