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已关闭>你想将PADS那些菜单、工具、非模命令设成快捷键?

楼主(2010-06-14):
你想将pads那些菜单、工具、非模命令设成快捷键?

    用惯了protel或其它软件的人再用PADS可能都感觉快捷键不是很顺,而且2007之前的版本没有自定义快捷键的功能,用别的方法改可能有些人又不想冒险,所以我想统计一下大家都想把平时那些常用的菜单、工具条按钮、非模式命令定义成快捷键,而后我会告诉大家简易的方法来实现。
       在下面回复说出自己的想法的网友都会被加分,依据所说的数量、合理性、实用性来评分哟!
       描述格式如下:
1.程序名(包括版本号)
2.菜单(注明是主菜单还是右键菜单)、工具条按钮(要有图片)、非模命令
3.所替代菜单、工具条按钮、非模命令的快捷键,可以是单键或组合键
4.替代理由(可省略,但是有此项会加分较多)
例如:
1.PADS Layout 2005
2.右键菜单Select Components
3.替代快捷键:C
4.使用方便

网友:
    抢个沙发,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啊,顶起来

网友:
    我想让PAD2007版式里面的常用的复制,粘贴改成平常用的组合键

网友:
    1.PADS2005
    2.右键命令 SELECT NET
    3. 替代快捷键N
    4.使用方便,老是点右键,比较烦琐

网友:
    1.PADS2005
    2.右键命令 SELECT SHAPE
    3. 替代快捷键S
    4.使用方便,老是点右键,比较烦琐

网友:
    1.PADS2005
2.右键命令 SELECT ALL
    3. 替代快捷键A
4.使用方便,老是点右键,比较烦琐

网友:
    1.PADS2005
    2.菜单命令 DISPLAY COLORS
3. 替代快捷键ALT+C
    4.使用方便,老是点右键,比较烦琐

网友:
    我觉得每个人的习惯都不同,最好支持自定义设置,做个接口例如下拉菜单然后弹出个对话框可以用户自定义,这就方便了,

楼主:
    我觉得每个人的习惯都不同,最好支持自定义设置,做个接口例如下拉菜单然后弹出个对话框可以用户自定义,这 ...
引用 网友A:

    你答非所问呀!

网友:
    1.PADS2005
    2.主菜单 tool ——pour manager ——flood
3. 替代快捷键 f
    4.使用方便,总是从路径下一层一层点开,比较烦琐

网友:
    1.PADS9.1
    2.主菜单File——>Print Setup
    3.替代快捷键P
    4.使用方便,选择菜单,比较烦琐

网友:
    使用PADS助手能满足以上大多数人的需求
    PADS助手可使用键盘按键(单键,双键,组合键)来代替PADS菜单,工具栏按钮和非模式命令.
还可以使用鼠标中键/右键拖动图纸,滚轮缩放图纸
    原理图元件批量编号(重命名)功能

详细信息见: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3220-1-1.html

官方网站:
    http://padshelper.weebly.com/

网友:
    1.PADS Layout 9.0
2.右键菜单setup-->design rules-->default-->clearence
    3.替代快捷键:ctrl+c
    4.使用方便

网友:
哦,对啊,这个刚才倒是忘了,看能是组合键ctrl+d+c也不错啊

网友:
1.PADS9.1
2.主菜单Edit——>Find
3.替代快捷键F
4.使用方便,选择菜单,比较烦琐

网友:
1.PADS LAYOUT 2005
2.主菜单----》VIEW --->Clearance
3.替代快捷键:J
4..使用方便,选择菜单,比较烦琐

网友:
哆啦@梦 -2 不要灌水!

网友:
1.PADS2007
2.右键命令 add via
3. 替代快捷键: 方向键↑↓外加直接在各层之间切换!↓键从top层往bottom层方向切换,↑键从bottom往top层方向切换。
4.使用方便,不用打L 再确定第几层。操作速度大大加快了!

注:这个在我们公司写个提案可以拿100块的。
lz是帮mentor公司做调研吧?

网友:
1。PADS2007
2。主菜单Setup——>Displa Colors
3。快捷键C
4。这样关/开层,设置颜色就方便了。

网友:
一、
1.pads layout 9.0
2.file->save
3.替代快捷键F1
4.可以经常保存。
二、
1.pads layout 9.0
2.tools->verify design
3.替代快捷键ctrl+alt+v
4.方便检查和修改。

网友:
1.pads layout 9.0
2.右键命令 rotate 90  Ctal+R
3.替换成 R
4.方便操作

1.pads layout 9.0
2.右键命令 Add Miter
3.替代快捷键Alt+M或ctrl+alt+M
4,手动布线每次添加Miter的时候弄的我手软,方便操作

网友:
1.pads layout 9.0
2.tools->pour magager->hatch
3.替代快捷键:PH
4.方便查看

网友:
1.pads layout 2007
2.右键命令 rotate group 90
3.替换成 R
4.方便操作

网友:
我想把F6改成选择网络,  每次要右键,   F6的作用应该是可以选择网络的,但它不支持右键,
还有F5

网友:
我觉得这个是靠个人习惯来的,不过感觉layout里面 铺铜啊,还有测量工具不够人性化,有时候用的不是很方便,自动布线里面呢,感觉优化选项最好设置下快捷键。

网友:
1.pads layout 9.1
2.右键命令add copper area
3.替代快捷键:o
4.操作方便

1.pads layout 9.1
2.右键命令add jumper
3.原来的ctrl+alt+j -->改为alt+j
4.ctrl+alt+j不好操作,alt+j操作方便

1.pads layout 9.1
2.右键命令unroute
3.替代快捷键:u
4.操作方便

1.pads layout 9.1
2.右键命令strech
3.增加到工具栏,按shift+s进入strech模式(就像allegro中的slide 命令)
4.操作方便

网友:
1。PADS2007
2。右键菜单smooth  Trace pattern
3。快捷键F2 或者别的字母
4。这样整线就方便了。

网友:
一,
1.PADS layout 2007
2.tools->pour magager
3.替代快捷键:Ctrl+alt+X
4.比较常用,操作方便

二,
1.PADS layout 2007
2.tools-> compare/eco...
3.替代快捷键:Shfit+C
4.比较常用,操作方便

网友:
1.pads layout 9.1
2.右键命令add copper pour
3.替代快捷键:alt+o
4.操作方便

网友:
换层自动打过孔 用“+、-”

网友:
我觉得 DRC的那个应该有个快捷键

网友:
1.pads layout 2005sp2.
2.右键命令 Move Miter
3.替代快捷键shift+S
4.方便操作

网友:
1.pads layout 2005sp2.
2.steup下面的Layer Definition
3.快捷键Alt+L或Lay
4.方便操作

网友:
1.pads layout 2005sp2.
2.steup下面的Design Rules
3.快捷键DR
4.方便操作

网友:
    1.pads layout 9.02
    2、Tool 下面verify Design下Connectivity
3. 快捷键 alt+c
    4。使用方便,总是从路径下一层一层点开,比较烦琐

网友:
    1。PADS2007 router
    2。右键菜单smooth  Trace pattern功能
3。快捷键alt+s键
4。这样整线就方便了。

网友:
    说说我个人习惯的几个快捷键设置

    1.pads layout 2005sp2.
    2.steup下面的Design Rules
    3.快捷键Alt+D
4.方便操作

1.pads layout 2005sp2
    2.tools-->verify design
    3.快捷键 Alt+W
4.方便操作

    1.pads layout 2005sp2
2.View-->Nets
3.快捷键 Alt+N
4.方便操作

1.pads layout 2005sp2
    2.右键菜单Stretch
    3.快捷键 Y
4.方便操作

网友:
    1.pads layout 2005sp2.
2.Router 换层
    3.替代快捷键1-10,如按1为换到第1层,按2换到第2层,3第3层......,最后0为第10层。
4.方便操作,提高效率。

网友:
    PADS2007
感觉把设置规则里面线宽,间距的 设置成快捷键Ctrl+Alt+V

网友:
    灌铜、自检及设计规则最好要有快捷命令

网友:
    网络设置颜色CTRL+ALT+N  快捷键太长啦(用起来烦琐) 更改成N 就好啦

网友:
    1.pads layout 2007.4
    2.换层
    3.替代快捷键1-10,如按1为换到第1层,按2换到第2层
4.方便操作

网友:
1.PADS2005
2.缩放功能
3.像ORCAD那样用I键、O键缩放多好。
4.我按鼠标右键问题很迟钝。

网友:
1.PADS2007
2.菜单命令 DISPLAY COLORS
3. 替代快捷键C
4.使用方便,老是点右键,比较烦琐

1.PADS2007
2.菜单命令 Design Rule
3. 替代快捷键R
4.使用方便,老是点右键,比较烦琐

1.PADS2007
2.菜单命令 POUR MANAGER
3. 替代快捷键O
4.使用方便,老是点右键,比较烦琐

1.PADS2007
2.菜单命令 VERIFY DESIGN
3. 替代快捷键V
4.使用方便,老是点右键,比较烦琐

网友:
what's wrong?

哆啦@梦 -2 恶意灌水

网友:
1.PADS2005 SP2
2.移动命令 ctrl+E
3. 替代快捷键 E
4,提高布局效率

1.PADS2005 SP2
2.改变方位命令 ctrl+R
3. 替代快捷键 R
4,提高布局效率

网友(2010-07-14):
1.pads layout 2005sp2.
2.右键菜单stretch
3.快捷键Alt+s
4.在layout中设计简单板经常使用到该命令

网友:
1.pads layout 2005sp2.
2.右键菜单add miters
3.快捷键AM
4.很有用,尤其是在FPC设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