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x pro

楼主(2010-06-15):
虽然icx pro一次只能提取一条网路,也只能仿真一条网络,但是波形记录会记录所有波形,前提是别关闭它!

有多条线需要仿真,特别是总线的时序

有多条线需要仿真,特别是总线的时序

每次只能选择一条发送到icx pro中

每次只能选择一条发送到icx pro中

提取出来的拓扑结构,附好模型,保存,其他网络同样处理

提取出来的拓扑结构,附好模型,保存,其他网络同样处理

保存

保存

打开

打开

打开以前的网络

打开以前的网络

可以打开多个网络,但是一次只能仿真一条网络

可以打开多个网络,但是一次只能仿真一条网络

仿真网络后出现波形。记住不要关闭它,后面需要 用

仿真网络后出现波形。记住不要关闭它,后面需要 用

仿真剩下的网络,逐个仿真,不要关闭波形,wave analysis会记录每个结果

仿真剩下的网络,逐个仿真,不要关闭波形,wave analysis会记录每个结果

新建一个页面,把每次的结果放到一起,看最下面的四个,是不是时序查???

新建一个页面,把每次的结果放到一起,看最下面的四个,是不是时序查???

楼主:
当所有的拓扑被复制到一个窗口的时候,只能仿真一条网络,如果需要同时仿真多条网络,必须用大电阻相互连接

楼主:
hyperlynx不需要大电阻连接独立的网络,可惜,一次只能打开一个工程,总的来说还是icx pro好用点

hyperlynx一次只能提取一条网络,并且一次只能打开一个工程,但是将网络放在一起不需要大电阻就可以同时仿真 ...

hyperlynx一次只能提取一条网络,并且一次只能打开一个工程,但是将网络放在一起不需要大电阻就可以同时仿真 ...

这个是仿真结果,其实很难测量时序

这个是仿真结果,其实很难测量时序

楼主:
用的模型不一样,看到波形不同不要认为是两个软件的精度或可靠程度不一样,不过,两个软件的内核好像是不同的,也就是所谁都不是马甲

楼主:
我就不明白一次能仿真多条线就那么难吗??

网友A(2013-09-23):
引用 楼主:
我就不明白一次能仿真多条线就那么难吗??

请问下 icx和hyperlynx有什么区别,请斑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 icx和hyperlynx有什么区别,请斑竹指点

两个产品,icx pro主要是定义拓扑用的,集成到ee中,hyperlynx是独立的一个仿真器,可以接受第三方产品的版图做仿真。icx pro只有hyperlynx部分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产品,icx pro主要是定义拓扑用的,集成到ee中,hyperlynx是独立的一个仿真器,可以接受第三方产品的 ...

 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