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Expedition 问题

楼主(2010-06-15):
请问 1,怎么样取消DIFF PAIR设置?
   2,我在我的软件里没找到CES(约束)设置,请问是版本的问题吗?
   3,怎么样设置等长,绕线设置怎么设置,

暂时想到这些问题,请高手指教~~感谢!

网友:
刚刚开始学用Expedition时都有这样或那样多的问题,其实本论坛中已经有了大部分资料,你自己去查找吧........
    关于你的第2个问题可以参考高手rx_78gp02a的解答:如是https://www.eda365.com/thread-34263-1-4.html

楼主:
谢谢你~我已经进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高手,在布板方面我差多了!因为我不是专职layout

楼主:
但是你懂的命令好多.请多多指教,谢谢你~~

网友:
1,怎么样取消DIFF PAIR设置?
在CES中 选择constraint Classes>diff pair  然后选中你设置的diff pair 在工具栏中个叉号 点击即可取消该diff pair
2 我在我的软件里没找到CES(约束)设置,请问是版本的问题吗?
WG2005.3后面的版本可以在exp的工具栏中 setup>constraint 进入CES。之前的版本没有统一的CES.但也是在exp的工具栏中 setup->net propeties设置网络属性,setup->net classes and clearance,设置网络类安全间距。
3 同2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太客气了,不过谦虚的人本事的确不小..!
在我刚刚接触到EE2007.7时,经常找不着方向,尤其是在可以参考的相关资料太少地情况下,学习这款软件可不容易,幸好有像rx_78gp02a的同志帮助啊!

楼主:
谢谢balsampear ,我已经将我的软件设置有CES设置了.在那里我已经试了怎么删除,还是很感谢你,有什么不懂的再请教你们.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