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画图的元器件旋转问题

楼主(2010-06-15):
如图所示   求高手赐教  图中的桥式   电路 怎么化呢。。。

元器件库里没有    自己制作的话  需要旋转二极管 45度

protel99se  只能旋转90的倍数的度数。、。。

求高手赐教    如何画出图中的电路     protel  99se能不能选装45度??????

万分感谢!!!!!!!!!!!!!!!!

网友(2011-04-30):
把你需要选装的封装选定
然后 MO 想转几度都可以
随心所欲。。。
你试试吧。。。

网友:
可以转45度
要设置
我电脑上没有99SE
所以不知怎么告诉你

网友:
Tools---〉options----〉other--〉Rotation Step    将90改成你想要旋转的角度就OK了

网友:
这个东西在protel库里面本身存在的,上面讲的是在原理图库文件里的编辑方法。不使用于schematic编辑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