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无法停止布线

楼主(2010-06-15):
1金币
我在用pads画板时,出现一个问题,有此连线很正常 ,但有些连线不正常,本来已经连好,只上双击停止就可以了,但是双击无法停止,点右键“END”也无法停止。下面会出现一个错误报告:this connection would duplicate an existing trace
有时候双击完成了连线,但是呢也会出现一个错误报告:Violation detected.
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是不是你软件的问题,有实物才好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没有问题。
就是布线已经可以完成了,但是此时却无法停止布线,无论是双击还是点右键都没办法确认停止。

网友:
重启软件试试

网友:
这个提示是说你的布线重复了

网友:
你按回车键,不行你连续按两下

网友:
用回车键取代双击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的遭遇啊!!解决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
如果不保密可以发过来试一下,

楼主:
不知道怎么发过来。就是线没办法停下来。

网友(2012-06-20):
问题还没解决,顶一下,期待有人知道!我也是这样,走线时双击自动完成连线后会在output windows窗口上显示Violation detected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发过来。就是线没办法停下来。

按住Esc十秒钟, 或者更久看看,有时候有用。

网友(2013-07-18):
这是因为违反了布线规则,
保证布线没错误的情况下,关掉DR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