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高手们怎么把元件的一部脚放到TOP层和BOTTOM层?

楼主(2010-06-15):
就是怎么把一个元件的脚放到PCB的TOP层和BOTTOM层啊?
比如:一个芯片25脚,把奇数放在TOP层,偶数放在BOTTOM层啊?

新手,望高手帮下啊。。。。谢谢了
我用的是pads2007

网友:
有这么奇怪的封装? 你先把资料放上来让大家欣赏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DIP你弄明白了没有?
是DIP的话人家还用问“奇数放在TOP层,偶数放在BOTTOM层”?

网友:
直接修改吧,把焊盘奇数top外径改为内孔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都不是啊......是HZIP25的

网友:
是这种样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样啊.....不知道怎么弄啊....你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看明白吧?

网友:
在焊盘设置中设TOP,BOTT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了,上海朋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还从来没去注意过...画PCB的时候注意TOP层和BOTTOM啊....

网友:
RS232 DB9的就是顶层和底层都有焊盘。9楼说对了。

网友:
有这么奇怪的封装? 你先把资料放上来让大家欣赏一下吧。
引用 网友E:

不奇怪啦,一搬这种封装会是靠近板边的接插件,表层几个焊盘,底层几个焊盘。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RS232的DB9的那个头,一边四个,一边五个,PCB就插在中间,就成了楼主说的那样子了。

网友:
这种封装一点不奇怪,串口DB9的头子就有这样的,我做过这种封装,不过用的是protel99

网友:
还有内存条的金属手也是的吗?

网友:
一般有金手指的板,就会做这种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不谢,我还得谢谢你呢,我刚学pads的,要不是你提问我还不知道还要注意pad的正反面呢!

网友:
做封装的时候,把奇数的放在一层,偶数的放在另一层不久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