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原理图软件

楼主(2010-06-16):
画原理图,一般会使用orcad,因为它可以说是一个事实上的标准,相当多的从powerpcb开始就使用pads的用户到现在还使用orcad画原理图,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后来发现如果要使用pads layout布线,必须要会用logic,原因很简单,现代的设计讲究的就是交互设计,就算画原理图用orcad,也要导入到logic,然后和layout交互,这样eco要方便。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学习用logic画原理图,从一种软件转入另一种软件,确实是相当的不习惯。
看来用户习惯确实是软件设计人员的一个重点关注对象,这就是为什么wps和office那么的像的原因,呵呵,题外话。
根据个人的经验,要熟练使用logic,并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因为这毕竟只是一个原理图软件,只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基本上就熟练了,而且,logic 的一些特性使得你在速度上优于orcad.
(1)模式操作:模式操作现在应该是cad软件的一个基本功能,它的的主要功能是防止出错,使用得当,能够提高速度,使用pads layout软件就应该熟悉这一点,如果不愿意的话在模式选项中干脆选anything,但我认为应该习惯使用模式;
(2)放置元件:与别的软件操作不一样,刚开始会觉得别扭,但后来很习惯,我的操作方式是同样的电阻放一个,电容也是,所有的元件都按照这种方式操作,然后使用step and repeat功能,还可以预览,速度确实是爽;
(3)logic的图形与出图的图纸大小是严格对应的,所以格点要设置为100mil,而且要选中吸附到格点,这样的原理图看起来十分规范,而且操作的时候不容易出错;
(4)学会将鼠标,键盘等联合起来操作,提高效率;
(5)学会无模命令,logic的无模命令并不多,记起来也不复杂。
每个软件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只要熟练,才是最好的。
以上是我的一些经验,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
一直在用

网友:
做原理图元件时,有时也很难做,例如这个,弄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827-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你把logic建库的一些概念和操作弄混了,现在不知道怎么说,过几天,我写一个建库的经验集,希望能给你一些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现在只要这种元件不会建立!

网友:
现在会弄这种元件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先前建立了一个元件74LS04,现在再建立一个54LS04.
怎样在74LS04的基础上快速建立

楼主:
现在会弄这种元件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先前建立了一个元件74LS04,现在再建立一个54LS04.
怎样在74LS04的 ...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元件都是非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库中进行元件的拷贝。

楼主:
然后改名字。

网友:
回复 楼主:
例子ti库内使用的方法是后缀.
只要修改一个,例如74LS04修改了,54LS04,7404,5404,...全部都跟着修改了.这些元件使用一个后缀表示,也就是\04.
我现在想知道怎样建立一个后缀\04. 74LS04,54LS04,7404,5404,74HC04,...怎样连接\04后缀.

楼主:
\04是cae decal的名字,也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非门的图形的名字。
进入元件库,打开74ls04,看到的名字是INV,再点击edit graphics图标,你就可以看到INV位置的文字变成了\04,这才是最底层的图形。

网友:
为什么我建立地名字都相同呢74LS04,74LS04;而例子里地名字不相同呢,一个74LS04,一个\04

楼主:
我想是你在建cae decal的时候输入了74ls04吧。
好了,我这两天写一个基础的教程吧。

楼主:
谢谢斑竹加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立CAE decal应该命名为INV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我在1999年底我就用pads2000  dos版本6.01的logic 画原理图了,确实很方便。可以始终把原理图和pcb保持一致,原理图正确pcb一定不会有错。很好。顶一下。

楼主:
我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在库编辑器里打开74ls04,在2007版上,显示的是\04,但在2007sp上显示的不是,你先看看是哪个版本。

网友:
支持这样的原创贴!

网友:
楼主说的对极了,顶一下!

网友:
对库有比较高的要求,需要原理图和封装对应一起建立一个零件。不管怎么样,OrCAD还是最容易上手的电路图件,易操作性是其它电路图软件暂时比不了的。我还是比较喜欢OrCAD。电路图修改后的ECO也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