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中怎么装可调变压器的引脚线画能45度

楼主(2010-06-17):
AD里要做一个变压器元件库,输出为4个档,那个调档的触头怎么给搞成40度啊。帮帮指点一下

网友:
在编辑焊盘时,有角度选择的。

楼主:
不是在PCB里面,是要在原理图里面搞成45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法办到,只能旋转整90度

网友:
我回过类似的问题。可以用变通的方法解决:在原理图元件编辑器里用画线工具画出45°管脚,顶端放置管脚(任意角度),设置管脚长度为0,不会影响管脚的电气属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牛!有创意!不过感觉没这个必要吧。在什么场合非得要45°管脚啊?

楼主:
不错
楼上说的是个好办法,那个变压器是我在原理图上用的时候要用几个档位可以调的那种,我就是用楼上的那种方法搞出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