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这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0-06-17):
(图片)

网友:
照着教程从头到尾做一遍就差不多知道了

楼主:
教程里没有这种

网友:
什么意思,

楼主:
使用后缀设计元件

网友:
    你是不是想问前面那个图片是怎么从后面那个图片中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元件名字为"74LS04"为何后面对话框元件名字为"\04"

网友:
    它的名字就是“\04”,打开这个元件,在edit Graphic中可以看到它的名字。

楼主:
为什么我建立地名字都相同呢74LS04,74LS04;而例子里地名字不相同呢,一个74LS04,一个\04.
把padslogic_user.pdf关于Chapter 8 Managing Parts看完啦,也没有找到答案!

楼主(2010-10-03):
    自己摸索出元件族建立元件的过程了,就是把74LS14,54LS14,74HC14,54HC14所有的元件建成一个元件族.
再添加新的同族元件和删除同组元件,只要更改元件族就可以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14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