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怎么从designView 原理图导出 元件清单

楼主(2010-06-17):
3金币
有谁知道怎么从EE2007.5 版本的DesignView 原理图导出 元件清单

网友:
是DC吧
选择tools->other utilities中的cdb to bom
就ok了
不过在原理图中生成的bom没有封装信息

网友:
请问配置信息怎么产生啊

网友:
就是一个asc文件,你如果不指示的话,会有一个默认的。
在安装文件夹下搜一下asc文件,就能找到,改的方法可以看help
附件给你一个吧
生成的文档可以直接粘贴到excel中

755 Bytes, 下载次数: 18, 下载积分: 威望 -5

bom配置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

网友(2011-09-06):
有没有详细的路径呀?我怎么导不出来呢?我用的是2005的。

网友:
这是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