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E2007.7 CES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6-17):
我在用CES做Net Class规则时,发现有时进CES,Trace Width项目中所有项都可以设置。

有时进CES,Trace Width项目中只有部分或者是全部项目都变成灰色不能设置了。

有时进入CES时,Trace Width还可以设置。在Navigator中浏览了其它设置后,再回来看Net Class规则就全部项目都变成灰色了。
请各位指教一下,是不是我的软件有问题。我现在使用的是EE2007.7。

网友:
这个我估计是个bug,新的ee支持多人布线的时候同时修改ces设置,被其他用户修改的项目会被保护,就像你图中出现的情况,把工程关掉再打开试试看,有时候ces后部进程关闭不完全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对,应该是bug,我也出现过。。

楼主:
没办法就只有在设置时多开几次CES了。不过EE的多用户功能很不错,我现在正在使用觉得很爽。CES在多人布线时,只允许有一个用户对其操作,应该不会发生项目会被保护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在dxdesigner中也打开过ces,我记得在原理图中和exp中都开过ces就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在dxdesigner打开过,还用过原理图和CES同步查找网络的功能。可以试试和DX是否有关。

网友:
如果在dxdesigner和exp中都打开过很容易出问题,我的方法是关了再开,不行就关工程,最后总能解决的

网友:
好像原理图有时还好些。。。
pcb打不开的时候原理图还可以。。

网友(2010-07-29):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是不是破解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