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装载3D库啊

楼主(2010-06-17):
谁能教教我怎么加载3D库吗?网上的资料都是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
点左上角的Run process进到 process菜单,点击Browse去进找到 PCB3D:ViewPCB3D这一项点击它回到PROCESS菜单,再点OK就可以用这个3D命令了。以后再看3D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