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邮票孔

楼主(2010-06-17):
PCB拼板时怎么画邮票孔?

网友:
我有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建邮票孔的封装在单板上放好了要板厂做拼板的时候按你要求来就可以了!

网友:
请教如何在PADS中建立这样的封装啊

网友:
请教是在PCB中用DRILL DRAWING 层绘制出来保存到库中吗?

网友:
这个随意吧,只要板厂的人知道是什么就行了

楼主:
说的什么我还没明白,能不能讲的具体清楚点,步骤?不好意思 ,我是个菜鸟新手,望高手们指点哈

网友:
邮票孔示例:

网友(2010-07-23):
    留着以后用

网友:
    其实邮票分两种,一种是只用做分板用的,还有一种是做成模块形式有电气连接,可以跟其它板子相连的模块,它们都是过孔,做的时候做过孔就可以了,有电性能的生产时切掉了一半。

网友:
说的如此复杂,邮票孔:就是像一张一张邮票拼起来的那个孔,
PADS LAYOUT里面,直接根据自己需要的大小画个圆型的二维线孔,将其属性修改为放到所有层,一般三个-五个圆孔。

网友(2010-10-11):
    谢谢分享!支持各位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0-12-17):
    进来学习!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