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ed help for Cadence simulation

楼主(2010-06-18):
I got some strange waveform as shown below, doing a point-to-point DQ simulation for LPDDR at 400 Mbps. The waveform looks quite unbalanced. What might be the cause of it? Please help me out. Thanks a lot !

网友:
想不到还有国外的fans,能上这个网站,应该看的懂中文。

你的问题是波形不平衡,上下不对称是么?

信号是通过上升沿和下降沿经过PIN脚的buffer后, 肯定是不一样的。你的波形也很正常。

网友:
DQ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不对称正常啊,看波形信号质量没有问题。

网友:
提供几个解决办法给你。

1.走线过长,同组之间没有做等长处理,造成延时,进而不对称。

2.如果走线没有问题,建议检查下你的模型,是否调用错误。

楼主:
Thanks all for your inputs.  It was actually due to the VT curves of the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