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protel 的原理图转到orcad中时老是有问题?????

楼主(2010-06-18):
*
*  Translating SDT Schematic to Capture.
*
********************************************************************************
WARNING [XLT0012]   Unable to load the primary SDT Configuration file: 'F:\test\SDT.CFG'.
WARNING [XLT0063]   Window's environment variable 'orcadPROJ' is not set.
WARNING [XLT0012]   Unable to load the primary SDT Configuration file: 'SDT.CFG'.
ERROR [XLT0070]   Translation failed.
ERROR [XLT0071] Translation Notice  Error(s) encountered. Please check the Session Log.
protel 的原理图转到orcad中时老是有问题?????
我用的是allegro16.01中自带的orcad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啊????
急急急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很多问题

网友:
无法解决。

网友:
把整个工程保存为dsn ,问题就解决了。过程如下:
方法一:不成功
(1) 用protel AD将原理图存为SDT的格式。
(2) SDT.CFG文件拷贝到相应目录下,并将文件内容中的路径修改正确。
(3) 用capture打开file\open\design\...,文件类型选择SDT,选中SDT文件,打开,保存为dsn。
方法二:成功,把整个工程保存为dsn 。
(1)        在Protel AD下新建一个工程。
(2)        将所要转换的原理图(必须为SchDoc格式)加入这个工程。
(3)        将该工程另存为dsn文件(过程中选择:处理所有元件,分配唯一的名字)。
(4)        转换成功,~耶~耶。

网友A(2011-03-22):
protel99se 有没有直接转换到orcad 的方法呢?

网友(2012-06-15):
引用 网友A:
protel99se 有没有直接转换到orcad 的方法呢?

木有用的 这种方法 老是有元件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