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6.3 安装后发现在OPTION下面没有CIS Configuration File选项

楼主(2010-06-18):
如题

破解完成后,发现在 OPTION下面没有CIS Configuration File选项
因为我工作需要使用公司自己建的库
所以要配置这个

但是OPTION下面没有CIS Configuration File选项

我公司的电脑装的是正版的  是有这个选项的

难道盗版的就没有这个功能?

请各位达达指导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帮顶了,呵呵

网友:
以前用VISTA装10.0时碰到过这个问题,重启电脑后就有了。

楼主:
有谁知道如何让解决的???

网友(2010-08-01):
我在XP系统上装也有这个问题,至今到没有解决,但是在win7上就没有这人问题,win7上有cis config选项。

网友:
在XP碰到过一次,原来有这个选项,后来软件不小心弄挂了,那个选项就没了.在安装目录有个文件capture.ini,如果软件正常时备份过这个文件,把他拷过去复原,那个菜单就出来了

网友A:
选capture CIS进入,在schematic里按Z后,再看看有CIS Configuration File吗!

网友:
    没这个问题。

网友B(2010-09-22):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能否告知

楼主(2010-11-15):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解决  等待高手
    我现在装好 ORCAD 发现装不了PADS了
    晕死

网友:
太晚看到了  ==>  "OPTION下面没有CIS Configuration File选项"
可能是第一次使用OrCAD的時候, 選錯了選項.
試試看依照圖片方式, 重新選取使用選項.
    (開啟OrCAD但是不要開任何的DSN file, 才可以改變使用OrCAD)

网友(2011-11-04):
    没有change product选项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之前用的可以查看CIS explore,换了台电脑后再装就发现不行了,希望你看得到这个回复

网友:
    shit,已经搞定了,其实就是在未打开任何project的情况下,选择file菜单,change product选项就会出现,按照12楼的做法即可。

网友(2013-05-21):
    楼上好人,解决了!

网友(2014-09-03):
引用 网友A:
选capture CIS进入,在schematic里按Z后,再看看有CIS Configuration File吗!

感谢高手,确实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