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实现啊 ?

楼主(2010-06-18):
条件:电源4.2V    4个LED灯(工作电压1.45V)  还有一个光敏电阻,还有若干三极管(自己根据需要选择)。
效果:能否使4个LED灯在白天的时候熄灭,在晚上的时候点亮。
        (即4个LED灯的点亮与否由光敏电阻来决定)

欢迎大虾们来指点,最好有详细的电路图!

网友:
必须只能用这些元件实现?可以加一个升压DC-DC去恒流驱动LED,也可以用三极管搭一个升压电路,也可以用控制三极管灌电流驱动LED。

楼主:
只能用这些元件,但是我自己对三极管的的一些组合搭配不是很懂,望指教。

网友:
    参数不全,LED的工作电流没有给出,另外还要加几个电阻吧?

网友:
    应该 三极管和光敏电阻构成开关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