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元件如何分开移动

楼主(2010-06-18):
在导入PCB后,如何分开元件的俩个焊盘,就是说可以随便移动它的位置,但是另一个焊盘不能动,
    补充~~~我是在原理图封装好的,导入到PCB后分开移动不了
   请各位大哥哥们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以前用PROTLE99可以,PADS不行

网友:
元件封装画好了还能移动焊盘?不能的吧,除非修改封装!

网友:
移动不了的

网友:
    选元件,右键 edit decal . 进入封装编辑器,移动焊盘,退出.
    不过这种做法不建议.焊盘位置不同表示两个不同封装.要建两个封装进行对应.

网友:
    干脆弄成两个测试点吧~~

楼主:
    不能移动的话,那如何改变它们的位置呢?
       机械图纸上面有了定位,可以封装一个点来补充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99se是可以移动的,pads不能的啊?
    谢谢

网友:
    以前使用99SE,有这个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PADS如何可以做呢?
    我要封装一个电源,可是有俩个点,+、-对吧?在PCB封装的话位置肯定是固定的了,
    那如何在导入PCB后位置可以分开它们的位置,机械图上面固定了一个位置

网友:
    5楼方法可行。

网友:
    楼上正解。
量好结构图上的距离,在edit decal里拖开两个焊盘就可以了

网友:
    99可以,PADS不行,箱办法就是楼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做测试点呢?请告知方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pads里新建一个测试点封装就可以了,对应的pcb做成焊盘的形式,圆的方的看自己喜欢。

实质是把测试点当做元件用。想放哪里都可以,很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pads里新建一个测试点封装就可以了??????
如何新建呢?在PCB DECAL EDITOR里面吗?小弟是刚刚学习,烦请给个步骤好吗?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如做元件封装了。最好先去看看相关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