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上的露铜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0-06-18):
走线上的露铜是怎么做的

网友:
在你要露铜的地方的SOLDMASK层画图形就行了

楼主:
知道了已经好了

网友:
没说清楚,你要全部露还是小部分露
全部露出Gerber的时候就在露铜层那里加上要露的那层的线
小部分露就在露铜层画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