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 to mentor wg2005 cell与symbol设置问题?

楼主(2010-06-18):
各位高手,我用的是orcad画原理图然后导入wg2005做pcb,请问一个cell的脚比symbol多时在做part的时候如何设置?例如一个ndna flash,symbol20个脚,cell是48个脚。如图:

网友:
在symbol中添加这样一条属性:SIGNAL=NC;1,2,3,4,5,6........(实际CELL中没有连接的引脚) 这样就能映射成功

楼主:
balsampear 你好,是在下面的这个图片中的地方修改吗?

网友:
不是 是在中心库的symbol edit下直接添加 SIGNAL=NC;1,2,3,4,5,6 属性

楼主:
balsampear ,可不可以截图片上来,说明下,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楼主用的是orcad ,不是dxdesigner,用dxdesigner的symbol editor不对吧

网友:
在ORCAD中该为CELL一样的48脚就好了

楼主:
294821050yw  CELL和symbol 一样为48脚当然可以,现在就是想画出的原理图简洁一点,望有高手出来指点!

网友(2012-04-21):
wg2005的cell做48脚的,因为你导oarcad的网表,建part可以不需要对应symbol的,也用48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