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长度的确定

楼主(2010-06-18):
在高速pcb走线中,如何确定pcb走线的长度?根据仿真结果?和最长的走线对齐?

总线、差分线的长度是根据什么依据确定的呢?

一直很迷惑,请高人解答!

网友:
在高速pcb走线中,如何确定pcb走线的长度?根据仿真结果?和最长的走线对齐?
板级可实现的基础上优先保证时序要求。另外,时序只是个数字电路的问题,搞清楚总线控制器实现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
好久不见 forevercgh。

一般可用诸如SI9000之类的工具计算插损,串扰,S参数等,然后决定是否满足设计要求,一般来说传输线的仿真比较精确,但问题在于并没有估计到链路中的过孔,连接器,以及走线拓扑。

楼主:
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