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pcb走线的长度?

楼主(2010-06-18):
在高速pcb走线中,如何确定pcb走线的长度?根据仿真结果?和最长的走线对齐?

总线、差分线的长度是根据什么依据确定的呢?

一直很迷惑,请高人解答!

网友A:
    我知道一个算法:
    信号上升时间Tr,除以传输延迟,然后再除以6!
微带线传输延迟约为150ps/inch;
    带状线传输延迟约为180ps/inch;

不知对否!

网友:
    从时序分板的角度讲,走线的长度,要根据时序的计算结果得来
    不同时钟系统要求也不一样,比如公共时钟系统和源同步

差分线的传输延时和单线不一样

楼主:
    谢谢了,长见识了……

网友(2017-08-01):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一个算法:
信号上升时间Tr,除以传输延迟,然后再除以6!
微带线传输延迟约为150ps/inch;

这个算法有理论依据吗?是不是也需要将板材的损耗也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