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LING进来(16.3安装问题)

楼主(2010-06-19):
下载了16.3,但是安装后不能正常使用,请帮忙把安装教程贴上来让大伙学习学习。
有成功安装了的可以进来贴贴安装教程

网友:
下载了16.3,但是安装后不能正常使用,请帮忙把安装教程贴上来让大伙学习学习。
有成功安装了的可以进来贴 ...
引用 网友A:

   按照附件中的过程装吧

 里面的第15步,crack.exe应为shooter.exe (记不清了,大致叫shooter.exe)

网友:
另外,还可以参见本论坛的下面这个帖子

cadence 16.3安装图解及破解文件(cadence_nolic或cadence_key)(由其他帖子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