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块板的原理图,怎么分开生成网表

楼主(2010-06-19):
如下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34500317/QQ/WinTemp/RichOle/NJ55IM[W{_%T}R)U64)8PL0.jpg
我分别要生成MAIN,KEY,SENSOR, USB.这个pads的网络文件.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把每块板提前就是啦
右击每块板图选Make root就行啦

网友(2011-08-26):
引用 网友A:
把每块板提前就是啦
右击每块板图选Make root就行啦

好像ORCAD没有这个命令吧,你什么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