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如何显示电阻值和容值

楼主(2010-06-19):
我用的是WG2005 有时候觉得也应该在PCB中显示电阻和电容的值 这样焊的时候不用去看原理图。请问该怎么做?

网友:
在place模式下part的属性中能看到值的大小,但是如果你想在丝印层显示阻值是不行的,必须手动一个一个在丝印层上加

楼主:
晕了 手动添加 那么多啊

网友:
是比较麻烦

网友:
你可以做好多好多的part,然后part number写上不同的值,反正part也可以复制!不停的复制就可以了,当然了,不能重名!

网友(2012-09-25):
在做CELL时就把SilkTopPartNumber做进去,在PCB生成SILK加入SilkTopPartNumber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