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DxDesigner中元件的参数传递到ee2007.5

楼主(2010-06-19):
DxDesigner中元件的参数如何才能够传递到ee2007.5的Expedition PCB,并且显示出来:如10PF传递到Expedition PCB中,并且显示出来。

各个大下虾,在线等待你们的 帮助。

网友:
哪个软件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如果比如电容的value属性设为10pF,那在exp中可以在place mode下点击该电容看看,attaced properties 已经包含了该value值

网友:
padslayout中可以看到

楼主(2010-08-21):
怎么没有人回答.急.

网友:
2007.9 可以做到

楼主:
2007.9 我已经安装了.该如何才可以实现DxDesigner中元件的参数如何才能够传递到ee2007.9的Expedition PCB,并且显示出来:如10PF传递到Expedition PCB中,并且显示出来。

网友:
你们都太懒了,cell editor的帮助里面不是说的非常非常详细吗????

网友:
按照说明书操作了,还是不能显示元件参数。symbols也做了对应的"Value"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操作对还是软件本身的bug, 用过的朋友说说啊?只要说可以或者不可以就行了

网友:
在place 模式下查看一下你的cell属性里面有没有你要显示的属性的值,如果没有就不会显示,下图是我在pcb显示电容值的例子,只有value值传递到了pcb才有显示

楼主:
现在是把DxDesigner中元件的参数如何才能够传递到ee2007.9的Expedition PCB,并且显示出来.

请教另外的问题. 如何才可以让一个原理图的封装,让在pcb里面显示.101,102,104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很简单的,给其相应的位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