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SOT23-6与SOT23-6封装的主要区别——附图

楼主(2010-06-19):
某器件有以下两种封装TSOT23-6与SOT23-6,可是这两种封装尺寸的区别不大,为什么还要这样分下类?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截图如下:

网友:
应该是TSOT23-6封装要薄一点

楼主:
分得这么细啊~~焊盘形式好像也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两个焊盘大小可以做成一样的

楼主:
真不知道那些个焊盘形式是怎么定的,是供应商总结出来的对该smd的最佳焊接(形式)吗?

网友:
IPC对不同封装类型的pad有一个参考标准,不过不太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