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转换成的DXF格式文件导入PCB出错

楼主(2010-06-19):
autoCAD 转换成的DXF格式文件导入PCB出错(出错提示:Maximum database coordinate exceeed.One possible cause for this error is when DXF is imported with different units then it was exported",附有图片请查看!

还请各位大师赐教!
先感谢了哈

楼主:
急待回复

网友:
autocad和pads单位应该保持一致

楼主:
我已把autocad和pads里的单位统一设为metric了,结果是一样,选择MIL则可以导入,但尺寸变得很小,请指教!
谢谢!

网友:
autocad的尺寸太大了,超出了PADS的有效范围

需处理一下autocad里的信息,比如将不需要的信息删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