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dence和mentor的朋友请注意了!

楼主(2010-06-20):
使用cadencementor的朋友请注意了!

如果您的电脑安装了cadence和mentor graphics,检查电脑的系统环境变量path中,确保cadence软件的path环境变量值一定要位于mentor graphics前面,否则会提示cadence部分组件无法找到程序入口点,无法定位于某dll文件。

ps:友情提醒安装quartus的朋友,也好注意cadence软件的path环境变量值和quartus软件path环境变量值的前后位置!

网友:
多谢楼主的提醒,帮我解决了这个一困扰的难题.....

网友:
谢谢了,解决了我的困惑,我的ConceptHDL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多谢提醒,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那有些时候出现无法找到程序入口点,也是因为这个引起的,修改一下path后ok?

网友:
是个问题

网友:
请截个土我 看看好吗,我装了quartus,就不知道怎么装cadence了

楼主:
%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D:\MentorGraphics\2007.7EE\SDD_HOME\common\win32\bin;D:\MentorGraphics\2007.7EE\SDD_HOME\common\win32\lib;%MGC_HOME%/bin;%MGC_HOME%/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D:\MentorGraphics\2007.7EE\SDD_HOME\common\win32\li;%XILINX_EDK%\bin\nt;%XILINX_EDK%\lib\nt;%XILINX%\bin\nt;%XILINX%\lib\nt;%LMC_HOME%\lib\pcnt.lib;%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c:\program files\idm computer solutions\ultraedit-32;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Thunder Network\KanKan\Codecs;D:\Xilinx\10.1\ChipScope\bin\nt;D:\Program Files\MATLAB\R2008a\bin;D:\Program Files\MATLAB\R2008a\bin\win32;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TTKN\Bin;%quartus_rootdir%\bin;;C:\Program Files\SinoVoice\jTTS 5.0 Desktop\Bin

环境变量如上设置,三者相安无事……

网友:
确保cadence软件的path环境变量值一定要位于mentor graphics前面,

前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
前面的意思就是变量值不是在它后面……

网友:
能在具体点说吗

网友:
。。。还有就是如果先装mentor,在装cadence的话,Cadence的lic文件默认指向PADS的,需要手动修改!。。。。。

网友:
说的真好!!!

网友:
很不错 解决了

网友:
我先安装了candence SPB16.3,然后安装pads。问题来了orcad打不开了!!
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提示找不到msvcr90.dll文件

楼主:
cadence软件的path环境变量值一定要位于mentor graphics前面,这样应该也能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我也同时安装了mentor和Cadence,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楼主(2010-07-26):
更改了环境变量的顺序后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虽然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谢谢,搞得我昨天重装3次,还好电脑快.谢谢你.终于解决问题

网友:
最近这个问题好像困扰了很多的兄弟姐妹哟!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这个问题呀,我搞了半天没有搞定,正准备重装呢、谢谢了,兄弟。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你的说明,修改,已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随便问句,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仔细回顾了安装过程,结合自己实际应用时的情况,都是装上一个软件时,另一个部分不能用,说明两者某种属性冲突,后来突然就想到了环境变量上了,一试还真是的,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2010-09-30):
你们都是人才。我也明白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1-12-05):
mark, 准备装补丁

网友(2012-08-30):
楼主说的对 因为MENTOR抢占资源造成的 把ALLEGRO放在path值的最前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2015-03-11):
帮大忙了,多谢

网友:
刚看了下我的环境变量,cadence的在第一个,PADS的在后面,所以没出问题,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知道了  以后会有用的 谢谢楼主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