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的pp和core询问

楼主(2010-06-21):
请教各位,在PCB制作过程中,层叠关系中的一般prepreg常用的厚度有哪些?core内芯常用的厚度有哪些?

网友:
prepreg有1080,2116, 3313,7628等型号,实际厚度每个厂家都有差异.
core的厚度一般有0.05MM,0.10MM,0.13MM,0.21MM,0.25MM,0.36MM,0.51MM.0.71mm,1.0MM,1.2MM,1.6MM.2.0MM等等.

网友A:
具体板材要看PCB厂家从覆铜板供应商处采购那些为常规板材。

网友(2010-08-11):
好東西,參考參考

网友(2010-12-01):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

网友(2011-10-30):
引用 网友A:
具体板材要看PCB厂家从覆铜板供应商处采购那些为常规板材。

Good 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