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1出现的100多层问题

楼主(2010-06-21):
pads9.1中
上层中的100多层,我怎么能恢复到原来的28层。

网友:
看前面是不是没有选中呀!

看前面是不是没有选中呀!

看前面是不是没有选中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Disable layers是从65层开始的,这个软件是PADS9.1

只有有的封装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用过9.1的 那就不清楚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看这里有没有选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颜色显示没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我也是这样,只有手动改回来。怎么回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封装用的别人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动怎么改啊,共享一下啊。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之前2007里面的封装,转过来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搞了半天没搞清楚咋整,等待高手!
应急方案就是新建个封装再拷进去。

网友:
昨天刚好也碰到这个问题,等高手支招

楼主(2010-08-06):
现在发现2007版本的也有100多层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改不了的问题。。。

网友:
导出为3.0格式的ASC,再重新导入就可实现。

网友:
但是如果把他降成3.0的版本
層數是會被刪除沒錯
但是銅箔分割會有問題
銅箔會舖不起來

网友(2011-06-27):
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