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06-21):
小弟刚刚学用pads,现在遇到问题了
如图所示是什么意思,还PADS默认的尺寸单位是什么。。谢谢
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代表在铺铜时不是闭合的,出现铺铜外框的交叠!

网友:
黙认的好象是mil哦!
你打开个新文件按ctr+enter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顺便问一下怎么删掉敷铜
谢谢大侠

网友:
命令 PO 可以让它不显示

网友:
PO后,选中灌铜外框,DE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