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的金手指怎么做

楼主(2010-06-21):
各位大侠
pads中按键的金手指怎么做,99SE很容易作裸铜出来,但是PADS不知道怎么搞,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你指的是锅仔按键或硅胶按键吧,简单的说一下锅仔按键的封装制作过程吧!
1.选放一个圆形Copper和一个圆形Copper cut out,大小根据实际尺寸去定,使其中心点重合;

2.同时选中Copper和Copper cut out,点鼠标右健选Combine,使其中间部分掏空;

3.放置两焊盘,一个在圆弧中心,一个在圆弧上;

4.选中在圆弧上的焊盘1,点鼠标右健选Associate,再在圆弧上点一下,使其焊盘1与Copper结合为一个异形焊盘,制作完毕!
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
楼上方法正确。

楼主:
那样的话做出来就会裸铜出来了吗,要怎么样才能看出裸铜还是不裸铜呀,我的意思不仅仅是做封装,在过大电流的时候也在裸铜,那样的话怎么搞呀~~
谢谢大侠~~~

楼主:
那样的话做出来就会裸铜出来了吗,要怎么样才能看出裸铜还是不裸铜呀,我的意思不仅仅是做封装,在过大电流的时候也在裸铜,不盖绿油,那样的话怎么搞呀~~
谢谢大侠~~~

网友:
裸铜是通过solder mask层控制的,把想裸的地方在solder mask层框起来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放两个焊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异形焊盘是焊盘与铜皮结合而成,所以圆弧上要放一个;
中间触点要放一个,加起来就两个啊

网友:
过大电流的可在solder mask层加2D线或Copper裸铜,如图

网友:
这个裸铜是把铜挖掉的说法吧?

网友:
这个裸铜是把铜挖掉的说法吧?
引用 网友C:

    不是把铜挖掉,是把铜皮上的阻焊去掉。

网友:
两个焊盘下面放一块裸铜,为什么两个网络不连到一起呢?裸铜不是很容易上锡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怎么会叫裸铜呢?下面又没有铜。这样说歧义啊,明明下面的铜被挖掉了嘛~~~

网友:
    就是没穿“衣服”的铜

网友:
    那样的话做出来就会裸铜出来了吗,要怎么样才能看出裸铜还是不裸铜呀,我的意思不仅仅是做封装,在过大电流 ...
引用 网友E:

       一个按键有多大电流阿。要看裸铜可以预览gerb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DS2005在PCB DECAL里没有"Copper cut out"功能。怎么搞?

网友:
在PADS2009做的话比较好

网友(2010-07-23):
做最后一个操作时,焊盘1与铜皮associate操作后,结果形成了与铜皮等大的实心圆,copper pour cut out什么作用也没起来,不知道问题出现在那里?

网友:
我明白了.谢谢.
对我所出现的问题补充一下.
比如我做一个直径是4mm的锅仔封装.我是这样子的:
1.先用铜皮画圆.半径确定为2.25mm(显示出来的是一个圆.命名为A)
2.确定掏空区域,我设定的是半径1.25mm(显示出来的是一个圆环.命名为B)
3. 以原点(x0,y0)为中心,把A和B重合.选中A和B.点右键选select shape,再右键选Combine,
   A已被掏空.空心直径为2.5.(这个新出来的东东.命名为C)
4.做一个圆形焊盘,我设定的是直径为2.放到C上面.刚好重合.然后把它们关联.
5.再做一个圆形焊盘.我设定为直径是2.以圆点为中心.刚好在C的里面
6.完成.保存封装.
补充说明:
为什么要做两个焊盘.因为与原理图关联的时候.原理图封装是2个脚.PCB只有1个脚.会报错.

楼主:
那像这样的封装怎么做出呀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很简单,是用扇形切出来的。

楼主:
楼上说的扇形是哪一个工具呀,我是新手呀,`````
不耻下问~~~~~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我表达错了,应该是切出来的一个扇形开口,你只要画一个三角形去切圆环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试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做那个3角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另:像这样的封怎么做
谢谢

我是新手,图片是SOP封装加帮定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画的方法是对的,只是画的时候要注意copper和copper cut out的配合。
也就是先使用copper画一个圆环,然后用copper cut out画一个三角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你这个封装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就非常简单:
设置线宽,用path画线,转换成copper,然后将铜皮和管脚associate在一起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这样作的呀
大侠说的注意配合,,能指点不~~~
试了很多次,,,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copper画一个圆环,然后画一个三角形的copper cut out。

网友(2011-03-27):
好贴。。。刚刚学会了。。。

网友(2011-05-31):
不是有做椭圆形的吗??有什么区别和这种同心圆封装的

网友:
而且两个引脚怎样练出来啊,这样要相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双面板可以过孔出线啊。单面板就要做过一个焊盘了。

网友:
    嗯嗯,学到一招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谢谢,我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二楼可以最简单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