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里面怎么修改差分线规则呀。

楼主(2010-06-21):
(图片)

楼主:
搞了好久没找的,高手帮忙,俺在线等

网友:
在左侧PROJECT 窗口中的差分线右击属性中可以更改,试试!

楼主:
哦,可以了谢谢了哈

楼主:
还想问问,pads能不能像ALLEGRO一样单独隐藏一个网络,如吧地网络全隐藏了。

楼主:
请高手指导下有么这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中你想隐藏的网络add到view list里

再将红框内的勾选去掉就可以了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