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 online DRC问题

楼主(2010-06-21):
小弟初学ad6.9 还请各位大虾帮帮忙,我的间距设置的是0.3,也打开了online DRC,可是画线的时候,两根线紧挨着的时候,不会出现绿色,只有两根线重叠的时候才会出现绿色,显示错误,

如图所示

网友:
net间距 设定的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定的间距是0.3,应该不小了,以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以前如果是两根线的间距小于0.3,他就会显示绿色啊,今天突然不显示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回复 2# zyunfei 还请问,net的间距设定是不是clearance,我统一设定为0.3

楼主:
看来AD的bug真是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