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PADS封装把丝印做到所有层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0-06-21):
请教做pads封装把丝印做到所有层有什么好处?

网友:
同问!
我知道的这样做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库可以随便共享。

楼主:
还有其他好处吗?向高手请教!

网友:
我也想问,为什么不做到丝印层。其它软件都是做在丝印层的。

网友:
對啊,像PROTEL中就是做到絲印層,但PADS顯示在TOP層

网友(2011-03-26):
我也想知道,同问,求高手

网友:
其实使用的时候也是显示上的差别,all layer的时候比较好,打开那个层的颜色都可以看到丝印
如果丝印只放在相应的Silkscreen 层,就只能打开那层才能看到,虽然那个丝印会随着你元件的层变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