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正负端电源不平衡是怎么回事,请大侠指教?

楼主(2010-06-21):
具体的说,USB线直接从南桥拉线出来到USB口,上点正端点压3.3V,负端电压0.插上U盘U盘灯亮,系统指示无法识别,拿好板量USB正负端电源都为1.5V.求解,谢谢!

网友:
USB的电源是5V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5V电源是真常的,就是从南桥出来的一对差分信号,正端拉高了,而负端给拉底了,正常板两端电源是平衡的.线是直接拉到CPCI上面的.

网友:
要不你提供一个图,说明一下,最开始我以为你说电源出问题,现在看来是差分线的电平出问题了,是这样吧。
你的描述是差分线P端上拉电阻,N端下拉电阻,这样在U盘插上后,电平范围不是手册中定义的范围。要不你看看你的上下拉电阻是什么范围的?

网友:
usb没插得时候俩都是高(还是低,忘记了)才对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高,1.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