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总线布线器?

楼主(2010-06-21):
怎样使用总线布线器?我用那个功能的饿时候不象教才上那个一样会齐头并进啊?是不是一原理图上一定要是总线?谢谢

网友:
不用的啊,发个图上来看看你说的啥意思!

网友:
首先应把属于总线网络的信号设成class,然后开启DRP后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