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SI软件提取的差分线的S参数比较

楼主(2010-06-22):
论坛里的高手很多,但大家用SI的工具都不一样,为了验证各个软件提取差分线的s参数的精度,

特请大家用不同的工具求解S 参数,来比较下。

如大家有兴趣,可在后面贴出你使用的软件的及求解的S参数。

------------------------------------------------------------------------------------------------
求j差分的参数如下:

dHeight1=8mil

dHeigth2=8mil

dWidth=5mil

dGap=9mil

dThickness=1.2mil

dLength=5000mil

er=4.3

losstangent=0.017

metal conductivity=57.6meg

网友:
踊跃报名,使用工具SI9000 V7.10板,还无法补偿铜箔表面粗糙度引起的插损。

网友:
使用ADS提取差分线的S参数

网友:
请楼上贴上S参数文件

楼主:
请楼上贴上S参数文件
引用 网友A:

    袁版主不来露一手????!!!

网友B:
使用Hspice提取差分线的RLGC参数,然后在ADS环境中加入传输线的W模型。
该方法与直接在ADS中调用层叠和传输线稍微有些不同,

与前面基本相同,只是使用的是传输线的W模型。

与前面方法求得的S参数对比。
SDD21基本相同,SDD11稍微有些不一样,在1.5G到3.5G吻合的最好。

S参数及hspice网表文件

网友:
踊跃报名,使用工具SI9000 V7.10板,还无法补偿铜箔表面粗糙度引起的插损。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个工具可以补偿呢?谢谢

网友:
V9.10 以上版本

网友:
其他同学上啊,怎么没有下文了

楼主:
等凑齐了5位结果,我再来比较下。。。

网友:
我这里有四个结果,其实无论哪一个结果,准确度都很高。所以,选择一款自己中意的就行,不必纠结那么一点点的差别。

网友:
从楼上的S参数曲线上看来,几种仿真软件得出的结果几乎相同,一点小小的差别可以忽略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以后就用Polar好了,简单。楼上最好把Polar的版本和求S参数的设置抓图贴一下,谢谢

网友(2011-01-11):
后面没了?学习了!

网友(2011-03-23):
怎么没有后续了?新手期待中

网友(2011-04-29):
楼主给的结构可能太过于规则了,之前也有做过这方面的验证,这种结构不同的2D和3D的软件输出的结果都可以很好的吻合。
要是结构复杂点,比如有过孔和参考面的缺陷什么的,不同的3D tools使用的mesh方法和场解析的算法不同,的确会存在一定差异的,精度跟软件设置也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似乎没有标准做对比,比如量测结果什么的..........

网友:
向牛人学习了,我做了过孔差分线的,信号衰减了60%,不知道可不可以,还是自己做的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2011-06-09):
hspice不能直接提取S参数吗?

网友(2011-08-01):
之前做了一个单根微带线的S参数提取,发现Hspice提取的结果与Polar相差挺大的,
不知有没人试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兄台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如果要仿真到5~10GHz的频段,目前大部分的软件都还很难处理好所有的情况。
高频的情况下需要考虑到
1)skin effect和表面粗糙性,造成的电阻和电感的变化
2)介质的频率相关性,造成的电容和电导的变化
3)介质的不均匀性

大部分的阻抗计算软件比如polar可能会考虑到1),但是基于的都是简单的波浪模型,并不一定准确
而对于2),3)目前polar什么的都无法include,而这部分将有巨大影响。
我所知道的CST和HFSS都支持2)介质的频率相关模型,但是因为建模的缺陷,想要include 1)那么就要花费很多时间建模。
而对于3)只有少数软件支持,比如Q3D,当然愿意花时间建模,CST/HFSS也可以搞定3)
所以十全十美的s参数提取是巨大的挑战,需要自行修改RLGC。

如果你要比较准确性,我相信对于1),2),3)的处理不同,各个软件在高于5G的部分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别。
而且你仔细检查s参数,会发现他们的质量不太好,比如因果性,无源性,物理性可能欠佳。

对于高频应用,s参数的质量不好,意味着这个仿真的准确度要大打折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兄台这个想法很好,

建议你先亲自用不同的软件做一下,然后再下结论不迟。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我的确没有做过差分线阻抗的对比,但是我做过单根传输线的对比,包括软件和测量,苦于没有探针台,VNA的去嵌入不敢说是十分准确,但是大致的趋势不会错。所以才有我上面说的结论。
我看了兄台的四个结果,我不认为四个结果很近似,明显ADS和Q3D类似,而Polar和HSPICE类似。而且ADS和Q3D没有因果性问题,而HSPICE和Polar则因果性fail,原因请参看我上面的帖子。
所以我一直认为HSPICE和Polar算算阻抗还可以,把她们的S参数输出,直接用到仿真当中,要手动干预才行。

网友(2011-09-10):
这个命题的确过于规则了,其实对于较高速率的差分线,很难仿真准确的。10Gbps以下各个软件或许差别不大,单说铜箔的粗糙度,目前没有就没有哪个方法可以精确仿真,起码锯齿形和半球形的建模方法都不很精确,只能算是近似的一个方法。而在信号速率不断提升以后,制造工艺带来的信号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很难精确控制,这也对信号仿真性仿真带来很大的困难。

网友:
    我还不会仿真的 感觉仿真蛮难的
      不知道有没有速成的 方法   招 仿真师傅  ....

网友(2011-11-03):
    个人觉得各软件之间由于trace结构、算法、设置上的差异,结果肯定会有些差异,所以没有可比性。权威的还是和测量结果对比,从而得知软件的局限性与可信度。

网友(2012-07-14):
    其实,这个命题是理想的命题。
    我们举个实际的案列,DDR3的DQS_p, DQS_n从controller到memory chip。
    已知allegro的pcb文件,目的是将DQS差分信号波形的仿真结果与实测结果进行比较。。。
那我们在提取Allegro pcb文件中的DQS信号的S参数时,是使用单端S4P参数,还是直接提差分S2P参数???
    然后用IBIS模型仿真。

网友(2012-09-02):
    菜鸟来的。。。

网友G(2012-12-21):
    问下,ADS是什么工具呢?

网友(2016-08-31):
所以目前在對各項軟體的分析中,有哪個結果是大家比較認同的嗎?

网友(2019-06-24):
有哪個結果是大家比較認同的嗎?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B:
使用Hspice提取差分线的RLGC参数,然后在ADS环境中加入传输线的W模型。
该方法与直接在ADS中调用层叠和传输线稍微有些不同,

与前面基本相同,只是使用的是传输线的W模型。

与前面方法求得的S参数对比。
SDD21基本相同,SDD11稍微有些不一样,在1.5G到3.5G吻合的最好。

S参数及hspice网表文件

请教一下怎么看HSPICE的值来建立等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下,ADS是什么工具呢?

可以用来建电路图的工具

网友(2022-01-22):
    我也做一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