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10.5中網絡表導出ASC格式後,導入PADS2007出現的問題)

楼主(2010-06-22):
Bad component pin number D2 3
D2.3 R3.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N13425
Bad pin number in connection D3.3
R3.1 D3.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N13568
Bad pin number in connection CON4.13
C9.1 C8.1 R1.2 L1.1 CON4.13 CON4.14 CON4.15
Bad pin number in connection CON4.12
C13.1 R9.2 CON4.12
Bad pin number in connection CON4.11
D3.2 CON4.1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ADJ
Bad component pin number D1 3
D1.3 C7.1 C6.1 C5.1 C4.1 C3.1 C2.1 C1.1
Bad pin number in connection CON4.10
R15.2 R17.2 R18.2 R16.2 CON3.6 CON4.6 CON4.8 CON4.1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N134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N13568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ADJ
**INPUT WARNINGS FOUND**

以上為導入pads後出現的錯誤提示,且上面元件在PADS中無連接(無鼠線連接),但orcad中進行DRC是好的,其封裝設置也沒問題,請指教是何原因造成的,附件為原理圖,先謝謝各位了。

网友:
D2,D3...的PCB封装有问题。比如原理图有三个脚,PCB封装只有两个脚,或第三个脚的脚号与原理图的不符。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謝謝,問題已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