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16.2的SQ串扰仿真(已解决)

楼主(2010-06-22):
allegro16.2的SQ串扰仿真,可以用report来仿,仿真报告设置如下图

在仿真过程中出现如下警告

仿真出的串扰结果为

串扰为0或很小,感觉没仿对,敢问是不是上图的警告的原因?
等待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今天按照上述的方法,故意将两根线的间距拉进到最小,仿真后出现了串扰(180mV左右)。然后有将间距拉到大于3W时,串扰消失。证明上述方法可行。
接着顺便仿了下差分线的串扰很小可以忽略;但其反射蛮大的(出现振铃现象)
通过端接电阻100ohm反射得到很大改善。

网友:
no voltage net
还能仿真?

网友(2011-08-16):
我看不到图片。。郁闷啊

网友(2020-03-22):
内容很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