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多人模式下"allow via under pad"是灰色的?

楼主(2010-06-22):
我现在使用EE多人布线模式。在这个模式下"allow via under pad"选项是灰色的,这样就不能做盘中孔了。效果如图

同样的工程在单人布线时这个功能是正常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地方设置有问题,或者是软件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多人模式下会有限制

楼主:
现在只有认为是软件功能限制了。先在单人模式下设置好再多人布线。

网友:
LZ说的多人模式下是不是用的Xtreme?如果是的话,好像只有主机的一方才能设置规则项,其余的灯不能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我理解在这种模式下所有用户都能做规则设置。主机只是一个服务器,所有打开的EE都是客户端,其权利是相等的。我在实际使用中CES,层叠结构等规则设置所有客户端都可以操作,只是不能同时操作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ES中也许所有客户端可以共用,但是PCB中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