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wave 问题 高手请进!

楼主(2010-06-22):
如图 为什么会有U101 D18和U101 D18i两个图 ,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谢谢!

网友:
楼主去看看IO口的IBIS结构

楼主:
可以具体点吗 谢谢

网友:
D18是考虑封装后的IO,D18i是DIE上的IO。

楼主:
多谢楼上 有具体的资料可以参考吗 谢谢

网友:
看到的封装都有pin
但芯片可以做得比封装更小,所以就有bonding wire来连接pin和die pad
实际上我们在设计测试的时候都是测的封装的pin
而仿真时这两个点的信号会有不同,主要是由于bonding wire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