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出gerber在CAD350看drill偏位怎么办?

楼主(2010-06-22):
99SE出gerber在CAD350看drill偏位怎么办?

网友:
用350软件纠正,实际上板厂会解决的,只要你gerber没短接就行了

网友(2011-04-30):
导出GEBER正常的话 应该不会偏吧。。。

网友(2011-08-05):
设置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这问题,不知如何设置?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不是生成GERBER时的设置问题,更常见的另一个原因是:
CAM350的自动导入导入(不能正确读入TXT文档导致)。
解决视图“错位”现象的方法: CAM350中自动导入文档时,选择next选项,在弹出的交互对话框中,查看 *.txt的精度设定是否和出图时相同,若不同,修改后显示就会正常。

问题思考:为什么CAM350自动导入时会出现这个现象?
CAM350的bug,还是其它?我想等你思考后会有新的认识(建议和制板厂的工程师沟通去了解此事)

网友:
发不了连接 需要解决钻孔偏位的朋友可以加我 三一七零九三五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