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可否有将非电气层的ON/OFF显示在右控制面板?详解进

楼主(2010-06-22):
我在PCB LAYOUT的时候,经常用到,就是将丝印层,防焊层等打开和关闭,以显示自己正确的布局,但都是在右控制面板的options菜单来控制,好麻烦,可否做个skill, 就是可以自己添加自己需要用到的所有层,然后显示在右侧,这样可以随时关闭和打开自己想要的层信息.谢谢!比如:我要看第一层的序号和丝印,那就要找Package下的Silk和Ref Des下的silk两个地方打开,然后要关闭其他不显示的层.

网友:
录个Script,更方便

网友:
在下写的一个阳春版的程序,有兴趣可以试用看看,也帮忙提供意见及抓错

程序使用主要的指令只有一个,axlVisibleLayer,参考algroskill文件 132页;

axlVisibleLayer(t_layer g_makeVis)

t_layer 就是层面名称,指定<class>/<subclass> ,用”/”分开

g_makeVis 就是开关,t是开,nil是关.

补充:以右侧Options面板来说,上方为Class名称,下方为Subclass名称

最后再以axlUIWUpdate 更新图面就可以了

附檔:GpviewCN.zip;包含说明及主程序。解压密码:gpview

初学skill,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2012-03-20):
快两年了,这个skill还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