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里面,我想在BGA焊盘里面打孔,可是打不了,要关了DRC才可以

楼主(2010-06-22):
layout里面,我想在BGA焊盘里面打孔,可是打不了,要关了DRC才可以

能不能在GBA焊盘上打孔呢?我设置了,可是也不行,有什么方法可以一次性在BGA上面打好孔的呢?

还有就是我把所有BGA都打了1-2的过孔了以后, 如果我要从第二层连接,不行,   它一定会自动默认由TOP层开始连线,头痛中。。。

网友:
打孔:

Design Rule ->Pad Entry ->via at SMD

层对:

楼主:
我试了,不行,还是要把DRC关掉才可以打,    如果打开DRC,这样设置也不行

网友:
还有same net,间距设为0,pads设置就是多。还有一次性在BGA上面打好孔用扇出可以的,具体设置我忘了。顺便问一下在焊盘中间打孔是不是要塞油,不然锡从过孔漏过去容易虚焊

网友:
要塞树脂或绿油,不然SMT不良率会增加

网友:
孔的大小要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