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走线

楼主(2010-06-22):
比如在走DDR时,要怎样进行蛇形走线,是手动进行还是在自动布线中进行设置后进行半自动走线?另外DDR长度如何计算,也就是要走多长会附合要求!谢谢!

网友:
不多说了,看教程吧 在Allegro中等长设置的高级应用.pdf (988.33 KB, 下载次数: 188) 可以参考

楼主:
感谢楼上,可我用的是PADS版本的,在PADS中如何操作呢?

网友:
9.0已经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其中之一就是可以走圆弧蛇形线,而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倒角了

网友:
1,基本上手动绕

2,参照时钟的长度作等长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以板上时钟走线的长度,其它地址和数据,控制线等都以时钟长度为参照作等长走线?那时钟走线的长度有没有限制?比如多长合适?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做等长时的长度是根据什么来判断/?参照时钟走线作等长?等倍长度么?感觉时钟走线一般都是很短的...

楼主:
高人去那儿啦 ,请高人出山。

网友(2012-09-10):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做等长时的长度是根据什么来判断/?参照时钟走线作等长?等倍长度么?感觉时钟走线一般都是很短的 ...

同问,求解

网友:
是内存的clk,不是晶体那个时钟,呵呵,一般是这样;
数据信号<地址控制信号<时钟信号              同组误差在1.5mm      组与组误差在10mm

数据信号Q(0-31)   DQM(0-3)   DQS(0-3)

地址信号:CSn, CKE, ADDR[13:0], BA[1:0], RASn, CASn, WEn,和AP

时钟信号:SCLK和SCLKn

网友(2012-10-11):
我一般是把同组的线做好规则设置,在ROUTER中半自动手工绕线,长度也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