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ce 模型仿真时出现发散等收敛性问题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0-06-23):
spice 模型仿真时出现会发散等收敛性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哪?各位指点下啊!

网友(2010-09-13):
不收敛主要分一下几种:
1、直流分析不收敛
直流分析时的不收敛,往往是由于电路连接、元件值或模型参数值有错造成的。可以通过三种方法解决,一是重置ITL1项,二是使用nodeset设定初始电压,三是放宽精度要求。
2、直流扫描和转移分析不收敛
直流扫描和转移特性分析时的不收敛,除了采用直流偏置点分析中的解决方法外还有以下几种。一是重置ITL2项,二是用分段线性源代替直流扫描。
3、瞬态分析不收敛
瞬态分析的不收敛除了前面介绍的方法外,还可以通过重置ITL4项,增加迭代次数进行解决。
有些东西可以去PSpice技术支持中心看看,有些好东西~